关于接近开关一些问题

楼主(2014-11-25):
我想问一下交流二线与直流三线的哪个可靠

网友A:
当然直流3线可靠了,在那么小的空间装元件,电路简单、发热量小,可靠性必然高。

网友B:
直流三线的可靠,但线容易接错,交流二线的接线容易。但不如三线的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