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环境中安装了变频器,接地点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2014-11-25):
屏蔽电缆,还有变频器,PLC都要接地,该怎么设置接地点?

网友A:
  在外面空地上 个地桩 拉线回家 或是 楼道 内的 接地 线也可以

网友B:
2-3KW不需要接地,搞个隔离变压器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外面空地上 个地桩 拉线回家 或是 楼道 内的...

楼道内的地线?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2-3KW不需要接地,搞个隔离变压器都解决了。

怎么弄?

网友C:
配电箱里面不是有接地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