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电磁流量计测量脉动流量

楼主(2014-11-26):
脉动流流量测量方法有三种:a.对在脉动流状态下测得的流量值进行误差校正;b.用适当的方法将脉动衰减到足够小的幅值,然后用普通流量计进行测量;c.用响应快的流量计。有的系统中,a、b两种方法需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测量,这是因为脉动幅值大,超出估算公式的适用范围,若仅用阻尼方法,衰减后的脉动幅值又未进入稳定流范围。

当电磁流量计选用较高的激励频率时,能对脉动流作出快速响应,因此能对脉动流流量进行测量,常用来测量往复泵、隔膜泵等的出口流量。

能用于脉动流测量的电磁流量计,通常在下列三个方面须作特殊设计,并在投运时作恰当的调试。即激励频率可调,以便得到与脉动频率相适应的激励频率;流量计的模拟信号处理部分应防止脉动峰值到来进入饱和状态;为了读出流量平均值,应对显示部分作平滑处理。

1.流量信号输入通道饱和问题。

脉动流的脉动幅值有时高得出奇,如果峰值出现时仪表的流量信号输入通道进入饱和状态,就如同峰值被消除,必将导致仪表示值偏低。

LDG型电磁流量计流量信号输入通道的设计分两挡。其中,测量稳定流时,A/D转换器只允许输入满量程信号的150%,而测量脉动流时,允许输入满量程信号的1000%。因此,在测量脉动流流量时,编写菜单应指定流动类型为“PULSATING”(脉动流),而不是“STEADY”(定常流)。

2.时间常数的选定。

由于电磁流量计的测量部分能快速响应脉动流流量的变化,忠实地反映实际流量,但是显示部分如实地显示实际流量值,势必导致显示值上下大幅度跳动,难以读数,所以,显示应取一段时间内的平均值。其实现方法通常是串入一阶惯性环节,选定合适的时间常数后,仪表就能稳定显示。但若时间常数选得太大,则在平均流量变化时,显示部分响应迟钝,为观察者带来错觉。

3.激励频率的决定。

以IFM型电磁流量计为例,该仪表的技术资料提出,当脉动频率低于1.33Hz时,可以采用稳定流时的激励频率;当脉动频率为1.33~3.33Hz时,激励频率应取25Hz(电源频率为50Hz)。显然,激励频率要求虽不很严格,但必须与脉动频率相适应,太高和太低都是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