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各位大神 帮帮小弟 关于车间改造的问题

楼主(2014-11-26):
近期公司购置新设备,主要是电烘箱,每个六千瓦,有八个,可是原来车间设计的负荷都没有了,只知道变压器那的空开是250A的和配电柜的互感器是400A的,主要是想知道铜电缆的载流量和车间的负荷够不够。如何计算车间的负荷什么的 有资料最好,提前感谢了

网友A:
车间已经在运行,为什么还要计算?直接测量最好了。根据生产安排情况测量几个时段的负荷电流,记录下最大负荷和时间,计算出平均负荷,参考这些数据决定新装设备安装设计和生产安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间已经在运行,为什么还要计算?直接测量最好了。根据生...

这个车间原来不是做这个的 是机械加工的车间 所以怕负荷不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车间已经在运行,为什么还要计...

既然原来车间的负荷都没有了,这48KW的电热负荷也不算啥呀。

网友B:
车间负荷不能把车间内安装的电机功率相加作为需求负荷,要考虑使用同时率、电机负荷率等因素。现在要增加48kw烘干箱,如果是三相烘箱并且同时用,则相(线)电流要增加72A,单配电缆要YJV-4*35+1*16或3*35+2*26,单台电流是9A,要4*4电缆。你看一下现有负荷电流是多大,就知道改造方案了。

网友C:
配电室那边应该没有问题,你主要是把这8个6KW的用电设备进行分组分相,分清是单相还是三相用电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