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循环左移的问题

楼主(2014-11-26):
各位大神,小弟遇到了一个问题,搞不懂:
如下图所示,利用循环左移指令,实现
          m0,m1通电5s——m1m2通电5s——m2m3通电5s——m3m0通电5s    一直循环

那么问题来了:我用GX仿真,m0m1持续得电,而m2m3怎么也不得电。哪里出错了吗···

网友A:
ROL指令对象为字,所以你应该写成ROLP K4Y0 K1,另外配合比较指令来达到你的功能。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网友C:
我是来学习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L指令对象为字,所以你应该写成ROLP K4Y0 ...

谢谢,改了之后实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后来我也找了一个比较笨,占用端口很多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