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模块:左边是坏的,型号是7MBR50SB120-50(50A 1200V)

楼主(2014-11-26):
变频器模块:左边是坏的,型号是7MBR50SB120-50(50A 1200V)。 右边是淘宝买的拆机货,型号是7MBR50SB120-70(50A 1200V)。 这两个型号应该是通用的。但新买的硅晶片明显比老的小不少,怀疑是用7MBR35SB120-70(35A 1200V)改的。同行看看是不是?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不同批次的产品芯片会有点差别,但是如果型号对的应该是可以的,注意拆机货和返修货会不同的,不要买到返修货

网友B:
这就是买旧货的风险,新货才叁佰多,建议用新的

网友C:
那是贴标的  35A  贴50A的标 我也遇到过  退货了   测结电容很好区分35A和50A的

网友D(2016-05-03):
看来大家买模块都锻炼出来了哈,晶片尺寸差别较大模块电流容量肯定不够,还有最注意的一点,维修一定不要购买新模块,否则是自找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