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知识——功率

楼主(2014-11-26):
   相信大家在选择变压器时,总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选的变压器功率只能做这么大呢?"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影响了变压器的功率。我们都知道功率=电压×电流。所以要从电压和电流上着手。

   首先说电压是怎么来的。变化的磁场会感应出电压,电磁感应定律U=4KfnBs。波形系数K=1.1,这个和波形有关而且是个定值。f频率也是固定值50Hz,不过提高频率确实能够提高感应电压,从而减少匝数增大功率,这也是开关电源的原理。n匝数是可以改变的,并且匝数和电压呈正比。但是受制于窗口面积,增加圈数就必须减细线径,细线对绕制工艺和绕线机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目前国内体积最小的是耀华德昌(www.yhdc.com)生产的PE2006-M 型号0.35VA变压器。B磁感应强度简称磁密,增加磁密对提高感应电压是有帮助的,但是磁密也有上限,取值过高铁芯容易饱和。国产的硅钢片在1.5-1.7T,最好的进口硅钢片磁密也不过1.7-1.9T。更换进口硅钢片固然能提高百分之十左右的感应电压,但是由此增加的成本却不止百分之十,进口片的价格一般是国产片的2-3倍。增加铁芯截面积s就成了最经济的办法,截面积越大感应电压越大,而且这个增大是没有限制的,从几十克的小变压器到十几吨的电力变压器都这个道理。

   有了电压然后就该电流了。导电性最好的是银,但是银价格昂贵,只有一些精密仪器会用到它。铜的导电性比银稍差,但是价格便宜。所以铜就成了制作导线的主要材料。一根1米长截面1平方毫米的铜线电阻是0.0187Ω,看上去很小,但正是这么小的电阻限制了电流的取值。例如10A的的电流流经这根铜线,那么发热的功率Q=I^2×R =1.87W,铜线会变的非常烫手,包裹它的绝缘材料也会很快老化。所以考虑到发热的影响,铜线的电流密度一般不会超过5A。

   所以铁芯截面积和窗口能绕下多少线就决定了变压器的输出功率。也可以说功率是和体积成正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