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有没办法产生任意数个脉冲信号产生任意数个脉冲信号

楼主(2014-11-26):
需要的脉冲数存放在MW100中,MW100中为6就产生6个脉冲信号.为3就就产生3个脉冲信号

网友A:
如果对于脉冲周期没有要求的话,仅仅是输出N个脉冲信号的话,那么没有问题,计数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对于脉冲周期没有要求的话,仅仅是输出N个脉冲信号的...

但是MW100不是固定值,是随温度变化的整数值,计数器的预设值不能用变量

网友B:
利用计数器判断

网友C:
预设值可以用变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