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内部时钟是不是断电就停止了

楼主(2014-11-27):
台达SS2系列的PLC,原先觉得自己设置的问题,昨天设置好的,今天跑来,日期怎么还在昨天,求教高手,是否台达的PLC时钟都是上电运行,掉电停止。。。。。。。。。。。。。。。。那还有什么用

网友A:
如果内部没有电池,则可能断电会停止计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内部没有电池,则可能断电会停止计时。

   可能是内部电池没有吧

网友C:
SA、SS系列好像都没有自带电池,你要带时钟就选用EH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C:
SA、SS系列好像都没有自带电池,你要带时钟就选用EH系列

感谢楼主,细心解答,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