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转子流量计检定规程(试行)

楼主(2014-11-27):
本规程适用于新制的、使用中和修理后的玻璃转子流量计(以下简称流量计)的检定。
一、技术要求
1 安装前应将流量计运输保护用的顶杆、填充物等取出。
2 流量计应垂直安装在无振动的管道上,不允许有明显的倾斜。
3 流量计入口接头应是同它的锥管小端相连。
4 安装流量计时,要确实固定好连接流量计的管件,不应使玻璃管产生应力。
5 检定介质要清洁,必要时在流量计上游安装过滤器。
6 安装在管路上的流量计需要进行清洗时,可装上清洗管路,推荐的清洗流量计的管路如图1所示。
7 检定气体流量计时,应在流量计进口附近安装温度计和压力计。温度计的最小分度值应不超过0.2℃,压力计的测量精度应在±1%以内。
8 流量标准装置必须定期检定,并附有检定证书。
9 可以选用动态或静态流量标准装置,流量标准装置的精度至少应为流量计允许误差的1/2。
10 对示值易受液体粘度变化影响的流量计,应尽可能地在流量计实际工作条件下进行检定。
11 流量计标牌上应标出制造厂厂名(或厂标),流量计的名称、型号、出厂编号和制造日期;锥管上(或证书上)应标出刻度介质和介质的温度、压力。
12 流量计的读数刻线应清晰。流量计的刻度应表明是百分刻度或流量刻度。流量计的刻度流量Q1,对液体,一般应是温度为20℃下的流量;对气体,应是标准状态(温度为20℃,大气压力辚1.01325×105Pa)下的流量。
13 检定系统应有良好的密封性,保证不泄漏。
二、检定
(一)外观检查
14 按照技术要求有关条文,检查流量计是否符合技术要求。
(二)示值检定
15 当无介质通过流量计时,转子应处于读数刻线下限之下。
16 检定介质为液体时,打开调节阀门,让液体缓慢地流进流量计,冲走管内和流量计内的杂质。然后,将流量调到流量计的上限,并运行一段时间,直到把积存在管路内的气体全部排除为止。
17 调整流量,使转子升到检定点。转子的读数位置如图2所示。
18 检定过程中,转子的波动(在恒定流量下位置的上下波动)允许值应符合下表规定。
注:流量计的精度等级与其允许误差δ相对应,如δ=±1%时,则流量计的精度等级定为1级。转子的波动允许值用测量上限的百分数(%)表示。
19 流量计至少检五点,每点检两次,对带有导杆的流量计应作上、下行程的流量检定。
20 流量计可采用容积法、称量法、比较法进行检定。
20.1 容积法:
本方法适用于低粘度液体和气体流量计的检定。
20.1.1液体:液体以一定的流量通过流量计流入工作量器,测出流入工作量器的液体体积、温度和流入时间,计算出流量计在刻度状态下的实际流量Q(m3/h)
式中:V--流入工作量器内的液体体积(m3);
T--流入时间(h)。
20.1.2气体:气体从流量标准装置中排出,并经过流量计。测出排出气体的体积、排出时间,以及装置内和流量计前面的气体压力、温度。计算出流量计在刻度状态下的实际流量Q(m3/h)
式中:V--流量标准装置内排出的气体体积(m3);
T--排出时间(h);
PN、Ps、Pm--分别为标准状态下,流量标准装置内和流量计前面的气体绝对压力(Pa);
TN、Ts、Tm--分别为标准状态下,流量标准装置内和流量计前面的气体绝对温度(K)。
20.2 称量法:
本方法适用于液体流量计的检定。
液体通过流量计流入称重容器,测出流入称重容器中的液体质量、密度、温度以及流入时间,计算出流量计在刻度状态下的实际流量Q(m3/h)。
式中:M--标准秤的指示值(kg);
ρ--称重容器内液体的密度(kg/m3)。
20.3 比较法:
比较法是以标准流量计为标准和流量计进行比较。
20.3.1液体:标准流量计和流量计应为同类型、同规格。检定方法是将串联起来,分别读取标准流量计和流量计的刻度流量。
20.3.2气体:把流量计装在标准流量计的下游,分别测出标准流量计和流量计进口处的压力、温度。然后,计算出流量计在刻度状态的实际流量Q(m3/h)
式中:Ps、Pm--分别为标准流量计和流量计徙的气体绝对压力(Pa);
Ts、Tm--分别为标准流量计和流量计处的气体绝对温度(K);
QSN--标准流量计在标准状态下的刻度流量(m3/h)。
21 流量计的示值误差
Q--流量计在刻度状态下的实际流量。用比较法检定液体流量计(第20.3.1)时,为标准流量计的刻度流量(m3/h);
Q1--流量计的刻度流量(m3/h);
Qmax--流量计的上限刻度流量(m3/h)。
注:第20、21条中的计算式是在检定介质和刻度介质是同种介质条件下给出的,若不是同种介质,需要另外进行换算。
三、检定结果的处理
22 在满足下列条件时,可认为流量计合格。
22.1 每个检定点两次检定值的变差不超出允许误差的1/2。
22.2 流量计的示值误差△应不超出流量计的允许误差δ。
22.3 如果液体流量计检定时水温t与刻度时水温t1相差较大,使△值超出δ值时,应满足下式要求:
式中:K--水温变化修正系数(%·℃-1)。
注:K值由制造厂给出。
23 经检定合格的流量计应发给检定证书。检定证书中应有流量计的名称、型号、出厂编号、口径、流量范围、制造厂、检定日期和送检单位。
24 流量计的检定周期根据具体使用情况确定,一般为二年。
1 流量计在工作现场的安装要符合1~7条的要求。
2 当流量计工作介质的粘度和刻度介质的粘度相接近而密度不同时,流量修正公式如下:
2.1 液体式中:Q、Q1--分别为流量计工作液体和刻度液体的流量(m3/h);
ρ、ρ1--分别为流量计工作液体和刻度液体的密度(kg/m3);
ρf--转子材料的密度(kg/m3)。
2.2 气体
式中:Q、Q1--分别为流量计工作气体和刻度气体的流量(m3/h);
ρN、ρ1N--分别为流量计工作气体和刻度气体在标准状态下密度(kg/m3);
p--工作气体的绝对压力(P;
T--工作气体的绝对温色(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