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TD200程序问题

楼主(2014-11-27):
   从一台老设备上下载了一套西门子s7-200和TD200文本的程序,打开后发现,没有发现文本显示程序,但PLC OB块、数据块中编辑有相关内容,且设备正常运行时,TD200屏幕上有显示。

   现在想给原程序配置对应的TD200文本显示程序,怎么整?(反编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网友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友A

向导得重新配置,但是程序已分配好地址,如果强行分配地址的话会出现

网友C:
那没办法,地址不能重叠,不行就得改程序地址,把它们分开。

网友D:
用向导做,不用专门的"程序"!

网友E(2018-09-12):
TD200 的程序其实是在PLC的数据块区域给出合适的值就可以了, 它程序就是根据数据块区域来做显示的, 要换TD200 文本显示器, 直接买一个换上去就可以了, 接上去之后,最 多做一个开始地址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