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NX100示教器界面显示不全

楼主(2014-11-27):
有一台安川机器人控制柜是NX100,长时间不开机,现在示教器显示不全,如图。

楼主:
初始化也没用,刚开始学机器人,什么都不懂,请大师帮忙,谢谢。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在维护模式下初始化机器人。

      如果无法复原说明硬件损坏。

----------------------------------------------------------------------
安川电机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7:00

----------------------------------------------------------------------

网友B:
机器人多吗。再找一台一样得,先做好备份,然后把没问题得那台机器人CPC上得CF卡拔下与有问题得对换再初始化,还有问题就换CPU板

网友C:
你NX100机器人是新的么?是新的就直接找安川公司么。不是的话,找找卖二手机的地方换个示教器试试,

网友D(2016-03-25):
我也是这个情况,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E:
你在是在操作模式,权限最低,所以只能显示最基本的功能,可以进入高级模式或安川模式看看

网友F:
    请问各位大师:

        我单位喷锌设备用的是NX100机器人,现在报警0380没有进行位置确认。请问如何排除。

              谢谢!如果给以指教必有答谢!

网友E(2016-05-06):
这和示教器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E:
对: zhongshuanghong     请问各位大师:        我单位喷锌设备用... 内容的回复!、

先校原点

李柏,

网友(2016-06-13):
引用 网友E:
你在是在操作模式,权限最低,所以只能显示最基本的功能,可以进入高级模式或安川模式看看

麻烦问下,

安出模式密码是

网友G(2016-12-17):
引用 网友F:
请问各位大师:        我单位喷锌设备用...

我刚开始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需要对机器人第二原点位置确认

1、主菜单,安全模式--管理模式;

2、主菜单,机器人,第二原点,数据,位置确认,确认完成就好了。

网友H(2017-06-10):
初始化对程序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