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CE3000系统调试与运行举例

楼主(2014-11-27):
NICE3000系统调试与运行举例

一、调试前安全检查

电梯安装完毕进入调试阶段,正确的调试是电梯正常安全运行的保障。电气调试之前须要检查

电气部分和机械部分是否允许调试,保证现场的安全。调试时应最少两个人同时作业,出现异

常情况应立即拉断电源。

1) 现场机械、电气接线检查

在系统上电之前要进行外围接线的检查,确保部件及人身安全。

● 检查器件型号是否匹配;

● 安全回路导通且工作可靠;

● 门锁回路导通且工作可靠;

● 井道畅通,轿厢无人,并且具备适合电梯安全运行的条件

● 控制柜及曳引机地线接地良好;

● 外围按照厂家图纸正确接线;

● 每个开关工作正常、动作可靠;

● 检查主回路相间阻值,检查是否存在对地短路现象;

● 确认电梯处于检修状态;

● 机械部分安装到位,不会造成设备损坏或人身伤害。

2) 旋转编码器检查

编码器反馈的脉冲信号是系统实现精准控制的重要保证,调试之前要着重检查。

● 编码器安装稳固,接线可靠;

● 编码器信号线与强电回路分槽布置,防止干扰;

● 编码器连线最好直接从编码器引入控制柜,若连线不够长,需要接线,则延长部分也

应该用屏蔽线,并且与编码器原线的连接最好用烙铁焊接;

● 编码器屏蔽层要求在控制器一端接地可靠 ( 为免除干扰,建议单端接地 );

● 编码器详细接线图见:3.5.2节。

3) 电源检查

系统上电之前要检查用户电源。用户电源各相间电压应在380V±15% 以内,每相不平衡度不大

于3%。

● 主控板控制器进电 24V~ COM 间进电电压应为 DC24V±15%;

● 检查总进线线规及总开关容量应达到要求。

注意:系统进电电压超出允许值会造成破坏性后果,要着重检查,直流电源应注意区分正负极。

系统进电缺相时请不要运行。

4) 接地检查

检查下列端子与接地端子PE 之间的电阻是否无穷大,如果偏小请立即检查。

● R、S、T 与 PE之间;

● U、V、W与 PE之间;

● 主板 24V与 PE之间;

● 电机 U、V、W与 PE之间;

● +、-母线端子与 PE之间。

5) 检查电梯所有电气部件的接地端子与控制柜电源进线

二、电机特性参数设置与自动调谐

NICE3000系列控制器具有和闭环矢量两种控制方式。开环矢量控制主要用于异步电机调试

时的检修低速运行或维修时的故障判断运行。闭环矢量控制则用于电梯正常运行时,该控制方

式对准确的电机参数依赖性很强,控制器获得良好的驱动性能和运行效率前提是需要知晓被控

电机的准确参数。

1) 电机调谐相关参数

2) 调谐注意事项

● 请首先确保所有安装、接线符合安全技术规范。

● 带载调谐需保证电机接线正确 ( 电机 UVW与控制器 UVW一一对应 ),如果电机接线

不正确,电机在打开抱闸后可能会来回抖动或者运行不起来,此时需要将UVW 电机线

任意两相调换。

● 当处于故障报警状态时,系统不进入调谐状态 ( 即不显示 TUNE),请复位当前故障后

开始调谐。

对于同步主机,在更改电机接线顺序或更换编码器的情况下,请重新对电机进行调谐。

对于同步电机,请多次调谐( 三次以上),比较每次调谐所得PG 原点角度(F1-06),误差应

在5°以内,即调谐成功。

● 调谐完成后,检修试运行,观察电流是否正常;实际运行方向与给定方向是否一致,

若不一致,请通过参数F2-10 更改。

● 带载调谐过程比较危险 ( 很多控制柜内慢车运行为紧急电动运行,短接井道安全回路,

必须引起重视),请确保调谐时井道中没有人。

电机参数自动调谐流程如下图所示:

关于同步电机辨识的说明:

● 由于 NICE3000驱动的同步机系统,需要有编码器反馈信号,辨识前需要正确设置

编码器的参数;

● 同步机系统的辨识过程中,必需要有转动动作,最佳辨识方式是空载动态辨识,条件

不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带载动态辨识;

● 同步机带载调谐时会学习定子电阻、D、Q 轴电感,电流环 ( 包括零伺服 )PI 参数,编

码器零点位置角;空载调谐时还会学习编码器接线方式;

● 异步机静态调谐过程中会学习定子电阻,转子电阻、漏感抗,自动计算互感抗和空载

电流;完整调谐可以学出互感抗和空载电流以及电流环参数。

3) 运行以及抱闸输出控制一览

鉴于各状态下控制系统的安全性不一样,系统对不同状态下的运行和抱闸接触器输出的处理方

式有所不同,部分情况下需要人工手动打开运行或者抱闸接触器,相关状态一览表如下所示:

三、快车试运行

在慢车正常运行后,需要进行井道自学习才能完成快车试运行。快车运行前请确认电梯符合安

全运行条件。

井道参数自学习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 编码器、平层感应器反馈正常 ( 动作可靠,常开、常闭特征参数设置正确等 ),强迫减

速开关安装距离正确,反馈正常;

● 电梯在最底层时,下 1 级强迫减速开关动作;

● 电梯在检修状态,并且为距离控制,闭环矢量控制方式 (F0-00=1,F0-01=1);

● 楼层最高、最低层设置正确 (F6-00 为最高层,F6-01 为最低层 );

● NICE系统不处于故障报警状态,如果当前有故障请按键复位当前故障。

在满足上述条件的情况下,将操作器参数F1-11 设置为3 或者控制板小键盘上参数F7 设为1,

开始井道自学习。

四、门机调试

门机控制器与电梯系统的联系包括:轿顶板输出开、关门命令,门机控制器反馈开、关门到位信号。

门机调试、安装完成后,需要检验接线是否正确,到位信号是否与系统默认设置一致。请按如

下步骤调试门机:

● 在门机控制器端子控制模式下,手动短接轿顶板开门 (BM/B1)、关门 (BM/B2) 继电器

输出端子,查看门机是否对应开门、关门;如果不能正常动作,请检查开、关门输出

继电器到门机控制器输入端连接线是否有误,以及门机控制器是否调试完成;

● 可以正常控制开关门之后,需要检查门机控制器反馈的开、关门到位信号是否正常:

1) 首先通过轿顶板输入指示灯确认输入信号的常开常闭特征:

2) 其次监控系统收到的开关门到位信号是否正确:

如下图5-3 所示为操作器查看参数F5-35 得到的部分画面,最右边数码管的E、C 段分别为关

门到位和开门到位的监控点:

下图C 段亮、E 段暗,表示系统收到开门到位信号,对应门位置应为开门状态;

下图E 段亮、C 段暗,表示系统收到关门到位信号,对应门位置应为关门状态;

系统处于开关门过程中此两点应该都不亮。

手动控制门处于开门、关门到位状态,查看参数F5-35,得到如下图对应的画面,即表示门机

控制器所给开关门到位信号正确。

五、舒适感调整

舒适感是电梯整体性能对外的一个直观表现,电梯各个部位安装或者选型的不合理都有可能导

致舒适感不好,因此,要从电梯整体来处理舒适感问题。常见的舒适感调整主要有控制器输出

控制和电梯机械结构两方面。

1) 控制器输出控制相关参数:

2) 机械结构相关

影响电梯舒适感的机械结构因素主要包括导轨、导靴、钢丝绳、抱闸的安装,以及轿厢自身的

平衡性,轿厢、导轨和曳引机组成的共振体的特性等,对于异步电机,减速箱的磨损或者安装

不好也可能引起舒适感不好。

● 导轨的安装主要包括导轨的垂直度,导轨表面的光滑度,导轨连接处的平滑度以及两

根导轨之间的平行度( 包括对重侧导轨);

● 导靴的安装主要包括导靴的松紧度,过松、过紧都会影响轿厢的舒适感 ( 包括对重侧导

靴);

● 曳引机到轿厢的传动全依赖于钢丝绳,钢丝绳弹性过大配合轿厢运行中不规则的阻力,

有可能引起轿厢波浪式的振动;多根钢丝绳之间受力不均匀,有可能引起电梯运行中

的抖动;

● 抱闸闸臂安装过紧或者打开不完全都可能影响运行中的舒适感;

● 轿厢如果自身重量不平衡,会引起轿厢与导轨连接处导靴的受力不均,从而在运行中

与导轨摩擦,影响舒适感;

● 对于异步机,减速箱的磨损或者安装不好也可能影响舒适感;

● 共振是一个物理系统的固有特性,与组成系统的材料、质量等因素有关, 在现场确认

是由于共振引起振动的情况下,可以通过适当增加( 减小) 轿厢或对重重量,以及在各

部件连接处添加吸收振动的器件的措施,如在曳引机下加橡胶垫等,来减小共振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