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FP-XH PC-link通讯怎么弄

楼主(2014-11-27):
只用设置这两个画面就能共享寄存器和继电器了吗??

还有个问题。定位的当前位置是由DT90384储存,一断电的话,DT90384就清零了,怎么办?不能记忆吗?

才接触松下的PLC,头都搞晕了

网友A:
楼主看看这个吧,2台FPOR PC-LINK通讯。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4/553140_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看这个吧,2台FPOR PC-LINK通讯。ht...

谢谢。太有用了

网友B(2017-12-07):
我就想知道pc-link是不是半双工

网友C(2018-05-10):
谢谢分享,太有用了

网友D: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4/553140_1.shtml

网友E(2018-08-20):
学习当中,一定值得学习!感谢楼主

网友F:
没有积分下载不了,怎样赚积分

网友G:
哇哦,这篇文章太棒棒了,很好很好!

网友H(2019-04-25):
怎么积分,没积分呀

张先生,

网友I(2022-08-16):
也需要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