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报警时蜂鸣器应该怎么设置啊

楼主(2014-11-27):
TPC7062kx屏,关于蜂鸣器那块一点都不会设置,求大神老师帮助!

网友A:
路过,帮忙顶一下,没使用过,屏也可以蜂鸣器响起吗,找找说明书,百度MCGS说明书。不过感觉就算响起,声音应该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帮忙顶一下,没使用过,屏也可以蜂鸣器响起吗,找找...

解决了,谢谢帮忙顶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路过,帮忙顶一下,没使用过...

楼主,救救我,我也是,硬件里没买蜂鸣器,想在屏里,设一个,我找到了!beep(),这个函数,模拟时响了,怎么在屏里,现场模拟报警,没有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