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们,求助啦

楼主(2014-11-27):
大侠们,带下划线的地方怎么解决啊

网友A:
你将MOV-B改成双字节看看

网友B:
去掉100前符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将MOV-B改成双字节看看

遇到老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去掉100前符号

楼主:
恩,改成双字可以的,难道是负数必须要用双字传送吗

网友E:
估计字节计算量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