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位置显示问题

楼主(2014-11-27):
各位师傅用台达plc es2控制步进电机怎样显示电机的位置

网友A:
找对应输出口的寄存器,有专门记录高速输出脉冲数的寄存器。

网友B:
y0.对应D1030,Y1对应D1032是发的脉冲数

网友C:
把脉冲个数换算成距离,然后显示在触摸屏上!单位就用毫米(mm),精度一般诸如###.###。

网友D(2015-04-24):
d1030   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E:
都是双字的

ES2 SS2 ===D1030  D1336

EH主机D1336  D1338  D1375 D1377

我们示教器就是用台达PLC做的;最多用了4个轴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_u=o1disthedfd&id=43163059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