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串口通信

楼主(2014-11-27):
求助各位!

我现在一台CP1E-N20的PLC串口通信搞不起来,不知道啥原因。我的电脑没有串口,买了个串口转USB的转接线,接线方式为电脑对PLC:2-2,3-3,5-9,端口设置同为7.2.偶,编程软件设置PLC网络类型为SYSMAC WAY.就是通信不上,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这样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A:
欧姆龙CP1E跟电脑连接打印机线就行了呀?干嘛要用串口?

网友B:
USB口下载程序就可以啊,为什么 用串口下载?

网友C(2015-04-03):
是啊,我也这么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