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2伺服电机转一周最短时间问题

楼主(2014-11-28):
最近在弄一个套标机的项目,使用的是台达A2伺服,采用PR内部内部位置模式,可电机怎么调速度都上不去始终最快在230毫秒左右一周,速度、位置增益都调到最高了,用户要求在100毫秒完成。现在没有一点头绪了,希望各位大师相救。在此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要么用户要求扯蛋。。要么你选用的功率过小。。。。

网友B:
你的速度是多少,230ms肯定不止的

网友C:
如果电机每分钟转3000转,那么一转大概是20MS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速度是多少,230ms肯定不止的

我这数据是用软件测得的结果,两个电机测得结果分别 400W 150毫秒 、1000W  320毫秒,从台达手册上也有这么一句话 , (400W低惯量-3000到3000转响应时间7毫秒)不知道用的是那种方式。不知道这个数据真还是假。

请各位指教这个台达到底行不行。

网友D(2015-01-12):
哥们,台达手册上说的是空载状态下,相应能做到7MS,请问你是空载状态下测试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