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1769SDN DeviceNet 通讯问题求助

楼主(2014-11-28):
计算机与PLC以太网连接,PLC与PF753变频器DeviceNet连接,用的是20-comm-d的卡 连接后打开RsnetWors后显示如图

求助高手什么问题,有人说EDS不对,但是我添加后还是这个样子?求助啊

网友A:
高版本软件并不是绝对向下兼容的,是不是SDN扫描模块固件版本低了?图看不清

网友B:
配置程序里存的与实际连接的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置程序里存的与实际连接的不匹配

是的,我在诊断里面看,就是说电气设备ID不匹配,我不明白的是,是不是只有创建的eds才能正确的实现PLC与变频器连接,如果你知道,能不能告诉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版本软件并不是绝对向下兼容的,是不是SDN扫描模块固...

请问,SDN固件版本如果刷下版本是不是就可以实现,这一问题。

网友C(2019-03-15):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高版本软件并不是绝对向下兼...

请问   1769-SDN       D网通讯模块   怎么固件升级的呀

网友D:
支持一下,想下载下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