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的SORT指令问题

楼主(2014-11-28):
用SORT指令监控时,发现D250和D30里面有时会没有数值,相对应的D252,D32也没有值,我试着换个别的寄存器,有的寄存器换后会正常,有的跟D250,D30一样,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时钟脉冲改成M1012试试?请确认“排序”指令中的运算结果是否收到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