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 V2.0 MWSmart Executable

楼主(2014-11-28):
各位老师,请教一下
STEP 7 Micro/WIN SMART V2.0在win7(32bit)中安装后, MWSmart Executable已停止工作的原因啊?

360,防火墙都关掉安装的,重装了好几次都不行

网友(2015-03-25):
一样的问题,急!谁知道的说下

网友A(2016-04-10):
楼上的两位朋友 解决了没,??  如何解决的,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B(2016-06-2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百度一下,有相关解决方案的,

网友B:
当SMART软件安装完毕后,打开软件会提醒MWsmart  Executable 已停止工作,需关闭程序 ,

解决方法:点开开始按钮,在“运行”中写入“gpedit.msc”,点确定键。弹出“本地组策略编辑器”

点击“用户配置”-管理模板-开始菜单和任务栏-不保留最近打开文档的历史,选中“禁用”确定即可。重新打开200 smart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SMART软件安装完毕后,打开软件会提醒MWsmart  Executable 已停止工作,需关闭程序 ,解决方法:点开开始按钮,在“运行”中写入“gpedit.msc”,点确定键。弹出“本地组策略编辑器”点击“用户配置”-管理模板-开始菜单和任务栏-不保留最近打开文档的历史,选中“禁用”确定即可。重新打开200 smart软件就可以了

高手,非常佩服。真的解决问题了。

网友D(2016-09-25):
回复内容:还是不行

引用 网友B:
当SMART软件安装完毕后,打开软件会提醒MWsmar...

网友E(2017-04-21):
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aspx?b_id=64&a_id=1057018&s_id=0&pno=2

解决方法:点开开始按钮,在“运行”中写入“gpedit.msc”,点确定键。弹出“本地组策略编辑器”。 点击“用户配置”-管理模板-开始菜单和任务栏-不保留最近打开文档的历史,选中“禁用”确定即可。重新打开200 smart软件就可以了, 当SMART软件安装完毕后,打开软件会提醒MWsmart Executable  需关闭程序]

网友F(2017-12-14):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网友B 当SMART软件安装完毕后,打开软件会提醒MWsmart  Executable 已停止工作,需关闭程序 ,解决方法:点开开始按钮,在“运行”中写入“gpedit.msc”,点确定键。弹出“本地组策略编辑器”点击“用户配置”-管理模板-开始菜单和任务栏-不保留最近打开文档的历史,选中“禁用”确定即可。重新打开200 smart软件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高手,非常佩服。真的解决问题了。

谢谢楼主,,,

网友G(2019-08-02):
按照楼主方法还是不行,

网友H:
以上都是胡扯,西门子官方都没给出个合理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