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中间频率时电流很大,什么原因

楼主(2014-11-28):
负载相同的情况下,当变频器频率为5HZ时,运行电流为21A;10Hz时,电流为21A;15hz时,电流为28A;20hz时,电流为32A;25hz时,电流又回到22A,之后平稳,做了两次实验,频率在15-20hz时,电流都有偏大现象。后来我又空载试了一下,电流平稳。我想请问出现这种电流偏大的原因是什么,是变频器的某种特性,还是特殊情况。下次做实验要过一段时间,如果是特殊情况,我会继续观察。谢谢了

网友A:
首先要确定是采用的什么控制控制方式,是U/F还是矢量等,然后再测量输出电压的大小,最好用示波器,我觉得是参数设置的问题,希望楼主仔细检查一下,我也很想知道具体原因。

网友B:
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是负载存在问题

负载这个频率段,损耗比较大,效率低,造成电流有点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