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变频器和矢量变频器区别

楼主(2014-11-28):
他们很大的一个区别是 矢量变频器可以在低频的时候保持恒转矩,那么频率小于多少时,才成为低频,在低频是普通变频器是什么状态,保持恒功率?在低频时,频率和转矩的关系是正比还是反比。谢谢

网友A:
矢量型的可以在5HZ左右实现,要加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矢量型的可以在5HZ左右实现,要加编码器。

谢谢你的回答,那么请问普通的变频器在5HZ左右的时候就不是恒转矩了?  那他是恒功率的?

网友B:
我认为是0-3Hz的效果区分。

网友C(2015-02-04):
普通变频器低频力气小,不能够带满载。一般都工作在5HZ以上

矢量变频器0.5Hz可以带满载

网友D(2015-03-15):
变频电机使用矢量变频器控制的几个优点

       转矩提升
       此功能增加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主要是低频时),以补偿定子电阻上电压降引起的输出转矩损失,从而改善电机的输出转矩。改善电机低速输出转矩不足的技术
       使用矢量控制,可以使电机在低速,如(无速度传感器时)1Hz(对4极电机,其转速大约为30r/min)时的输出转矩可以达到电机在50Hz供电输出的转矩(最大约为额定转矩的150%)。
       对于常规的V/F控制,电机的电压降随着电机速度的降低而相对增加,这就导致由于励磁不足,而使电机不能获得足够的旋转力。为了补偿这个不足,变频器中需要通过提高电压,来补偿电机速度降低而引起的电压降。变频器的这个功能叫做"转矩提升"(*1)。
       转矩提升功能是提高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然而即使提高很多输出电压,电机转矩并不能和其电流相对应的提高。 因为电机电流包含电机产生的转矩分量和其它分量(如励磁分量)。
       矢量控制把电机的电流值进行分配,从而确定产生转矩的电机电流分量和其它电流分量(如励磁分量)的数值。
       矢量控制可以通过对电机端的电压降的响应,进行优化补偿,在不增加电流的情况下,允许电机产出大的转矩。此功能对改善电机低速时温升也有效。

网友E(2016-09-13):
矢量控制实际也就是对电机的电流做了矢量分解,分为两种作用的电流,产生了两种效果。并且可以自动调节,这样就像楼上说的,转矩被提升,同时可以时时调整实际转矩。并不是单一的就只是在改变电压,调整着速度。所以说矢量变频应该是变频比较理想的形式。

网友F(2024-12-15):
矢量控制实际也就是对电机的电流做了矢量分解,分为两种作用的电流,产生了两种效果。并且可以自动调节,这样就像楼上说的,转矩被提升,同时可以时时调整实际转矩。并不是单一的就只是在改变电压,调整着速度。所以说矢量变频应该是变频比较理想的形式。给力

网友G(2025-01-15):
谢谢各位楼主的分享,学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