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PLC连接断电后数据复位或清0

楼主(2014-11-28):
昆仑通态与仿三菱FX1S PLC连机出现这样的问题,在触摸屏的输入框,输入数值后有效,只要不断电就一直有效,一断电再次通电就会出现输入框的数值变回上次更改前辈的数值或是清为0了,一直弄不明白,要是断电前把数据线拨开,等再次通电后在插入数据线,数值又可以!有些PLC刚开始又没问题用久了也会这样!请高手赐教!!

网友A:
FX1S不带断电保存功能,哈哈

网友B:
仿三菱的东西太烂,有些高级指令都不能使用,一个烂!!!!!!

网友B:
劝楼主还是用三菱的试一下,就不可能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C(2015-07-10):
我想问下,你通讯的数据是否是只写数据。如果是0区只写数据的话,那么组态屏在上电的一瞬间,会将初始化的0写入到PLC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1S不带断电保存功能,哈哈

看牛在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