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美触摸屏PLC一体机在灭菌器上的应用

楼主(2014-11-28):
深圳某医疗器械公司顺应世界电气成长潮水,用PLC和触模屏把持体系替换原有的电气把持体系,颠末重复实验及推广利用,取得了杰出的应用后果,深得用户满足。

1.   脉动真空灭菌器的基础特色

脉动真空灭菌器是采用饱和蒸汽灭菌的装备。所谓脉动真空,就是起首将灭菌器夹套进蒸汽至额定压力,然后用真空泵将灭菌器阁房抽到一个较高的真空度(脉动下限),再充蒸汽到设定正压(脉动上限),如斯一负一正的进程即为一次脉动轮回。颠末几回脉动后,基础抽尽器体内的冷空气,接着进饱和蒸汽到达分歧灭菌物品对应的灭菌温度,开端累计灭菌计时,计时停止后,抽真空干燥,使灭菌物品到达较好的干燥度,灭菌后可直接应用。从而到达很好的灭菌后果,合适药品出产GMP规范。

2.把持体系

2.1 把持部分的硬件组成

     (采用触摸屏PLC一体机可代替PLC  触摸屏 扩展模块(IO和模拟量输入输出)包括温度压力控制)

依据脉动真空灭菌器的把持请求,把持体系采用日本(Japan)三菱公司的FX2N-16M可编程、F940GOT-LWD触摸屏、FX2N-2AD模仿量输入单位、FX0N-8EYR输出扩大模块。外围装备有SP-E4004迅普微型打印机,水环式真空泵,德国(Germany)宝得公司的气动角座阀及压力变送器、一体式温度变送器、门电机等。

把持体系构造示意图如下:

图1 脉动真空灭菌器把持体系输入输出构造框图

重要元件功效:

1)主机FX2N-16MR可编法式把持器是三菱公司FX系列的最高产物。内置8K步的RAM存储器,帮助继电器3072点,8000点数据存放器,100ms、10ms、1ms等256点按时器,256点计数器。基础指令27种,利用指令128种。运算处置速度:本指令0.08μs/指令,利用指令1.52~数100μs/指令。

2)FX2N-2AD模仿量输入单位,可以输入两路模仿量旌旗灯号,接收4~20mA电流旌旗灯号或0~10V电压旌旗灯号。

3)F940GOT-LWD为6吋单色触摸屏,功效强盛,操纵简略。

显示功效:最多可显示500个用户制造画面。除了显示英文、汉字、数字等外,还能显示直线、圆、四边形等简略图形。

监示功效:可用数值或条形图监示并显示可编法式把持器字元件的PLC和触摸屏独霸系统在灭菌器上的独霸设定值或此刻值。

法式清单:可在指令清单法式方法下进行法式的读出/写入/监示。

数据采样功效:在特定周期或起动前提成立时收集指定命据存放器的当前值,用清单情势或图表情势显示、打印采样数据。

报警功效:可使最多256点的可编法式把持器的持续元件与报警信息对应。

4)FX0N-8EYR为8点继电器输出扩大模块。

5)D50-BGD开关电源为触摸屏供给24V、打印机供给5V电源。

2.2 把持体系的利用软件

可编法式把持器的编程软件为SWOPC-FXGP/WIN-C[1],是一个利用于FX系列可编程把持器的编程软件,可在WINDOWS介面下运行。可用门路图、法式语句来创立顺控指令法式,树立注释数据及设置存放器数据;该法式可在串行体系中与可编法式把持器进行通迅、文件传送、操纵监控以及各类测试功效。

触摸屏的编写软件为FX-PCS-DU/WIN-C[2],具有字串库、图形库、数据文件、体系设定、项目检讨、蜂鸣器等功效。可给画面15级加密,让分歧级此外操纵者拥有分歧权限。

2.3 重要法式编程道理构造框图如图2所示。

图2 脉动真空灭菌器编程道理构造框图

3.把持法式

为了适利用户的多种须要,设置了四种工作法式:织物灭菌法式;器械灭菌法式;液体灭菌法式;B-D实验法式。

3.1 织物灭菌法式

织物灭菌法式合实用于纺织品、布类、手术包、卫生敷料的消毒灭菌。出厂设定参数为脉动3次、灭菌温度134℃。法式运行进程:脉动—升温—灭菌—排汽—干燥—回气—停止。

3.2 器械灭菌法式

器械灭菌法式实用于金属类手术器械、工用具、无菌器皿等物品的灭菌。出厂设定参数为脉动2次、灭菌温度126℃。

3.3 液体灭菌法式

为防止在高温下因液体沸腾而发生溅溢,液体灭菌法式特意采用了灭菌后迟缓排汽的技巧办法,特殊实用于非密封装载的医用液体消毒灭菌。出厂设定参数为脉动1次、灭菌温度121℃。

在液体灭菌法式中特设温度时光把持/F0值把持供用户选择。

F0值是将被灭菌物品分歧受热温度折算到与湿热121℃灭菌时热效率相当的灭菌时光。F0值的盘算对验证灭菌后果极为有效。在法式中设计每6秒采样一次,灭菌温度数据进行浮点运算,盘算出F0值。

3.4 B-D实验法式

B-D实验是为查验本装备灭菌后果而设置的法式。固定参数为灭菌温度135℃,灭菌3.5分钟。用于判定灭菌运行是否正常,是否能进行彻底的灭菌。

3.5 其它功效

1)手动操纵画面:体系为了安装、调试及保护的须要特设置了手动操纵画面,对应每个履行元件均有一按键瓜代把持,即按一下启动,再按则停止,且对应唆使灯显示。

2)帮助菜单:在体系画面中除了产物简介外,更添加了具体的操纵阐明及故障处置先容,让用户直接面临触摸屏即可对产物有一个周全的懂得。

3)数据打印:灭菌完毕后,可以打印灭菌温度、灭菌压力、F0值等参数。

4.体系改良后的长处

1)本把持体系将装备的全部工艺流程图显示在屏幕上,每个履行元件都有对应唆使,介面直观了然、不易犯错;

2)可在线修正参数、法式,保护便利;

3)设有帮助菜单,使得后续操纵培训更为轻松;

4)把持电路简练了然,加强了靠得住性。

5)体系有很高的稳固性和抗干扰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