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GT01 AIGT0030B1RS232C

楼主(2014-11-28):
请问各位大哥,我有台设备松下GT01 AIGT0030B1RS232C这个坏了,这个是用什么软件写程序进去的?我那还有几台好的设备,想自已买个文本显示器,拷贝程序进去。要如何操作?谢谢!

有台励磁调速电机输出轴不转,但是电机转,测量调速器F1F2两根线有电阻,有二十多欧,但无电压。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希望哪位大哥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使用松下触摸屏软件GTWIN试一试

网友B:
励磁调速电机转说明电机本身没问题,输出轴不转是因为调速信号为零的原因。可能是调速器坏了。如有备份的调速器,可以换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