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XH怎样停止脉冲输出

楼主(2014-11-29):
手册上的DT90052看不懂,如果我要停止CH0、CH1、CH2、CH3、CH4、CH5这6个通道该怎么停止?

为什么书册上只有4个通道

网友A:
手册上写的很清楚呀,你看看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写的很清楚呀,你看看截图。

是这样吧?这指令可以用在急停上不

网友A:
可以。但是急停复位后必须进行原点复归。手册上说急停后系统内部寄存器所记录的脉冲数和实际发出的脉冲数可能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是急停复位后必须进行原点复归。手册上说急停后系...

恩。我知道。这个不能像三菱那样停在哪,位置数据就保持在哪

网友B:
这不是高速计数器的控制代码么?

FPX是  R0      MOV H108 DT90052(急停)

              MOV H100 DT90052(预置)

FPXH应该也是一样吧,具体还得看手册。

网友C(2015-01-10):
好噢噢噢噢哦哦哦哦哦哦

网友D(2015-02-13):
FP-XH已经不要用这个DT90052了。直接输出Y50就行。

网友E:
应用过,但现在忘记可,根据手册介绍就能做出来,楼主研究下吧

网友F(2015-05-12):
具体还应看手册,说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