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下载故障

楼主(2014-11-29):
各位老师:

   我是一位PLC初学者,在使用西门子S7-300PLC进行下载时弹出以下对话框,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因为是初学,请说得详细些。谢谢!

   补充说明:PLC的CPU模块是315-2DP 地址为2 用MPI端口连接

网友A:
看看设置的MPI地址,波特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设置的MPI地址,波特率

提示已经说得明白了。

只要不是硬件错误,反复试。记录每次试验的设置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