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4-11-29):
在调试台达伺服电机时碰到一个问题,本来要求伺服电机回零点方向和后退方向一样,送是反方向,现在回零方向和后退方向变成前进了,送变成后退了。现在在程序里把回零点方向和后退方向改成对的方向了,但是在回零时的脉冲数却和送的方向时的脉冲数一样一直往上加。求助有没有方法解决?或是伺服驱动器有没有参数更改伺服电机的正反转

网友A:
P1-00脉冲逻辑反,2设定为102

网友B:
  这个有点像我上次的 CT 变频伺服一样的故障,我的现在还没有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1-00脉冲逻辑反,2设定为102

非常感谢

网友C:
变频器和步进电机都是通过U、V、W端子来改变方向,惟独伺服电机通过参数设定来改变方向;此外还要Servo ON/OFF

网友D:
不要试图修改伺服驱动器了,直接修改PLC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