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0.75KW变频器如何启动0.37KW电机

楼主(2014-11-29):
MM440-0.75KW变频器220V接入

电机0.37KW三角形连接(出厂时Y接) 铭牌参数:额定电压380V  电流1.12A  1400转

不知道变频器如何设置这些参数

我设置了电压230V 电流1.12  1400转

JOG点动运行不久(低速大概5Hz) A0501电流报警

设置了电位器控制 数字量输入已接 却无法启动

刚接触电气,有很多不懂,请师父们指教,谢谢

我的接线如图

网友A:
要看参数说明书,很详细的。我用MM420参数设定如下,应该和MM440一样,请参考,

P003=3或4 权限专家级别,首先要把电动机参数设定和电机一致,然后设

P700=2 命令来源 外控;P1000=1频率来源 MOP也就是面板升降按钮给定。

P1040=50, MOP设定值;P1031=1 MOP的设定值存储;P1020,P1021加减速时间

网友A:
纠正:P1120,P1121位加减速时间,不是P1020,P1021

网友A:
P1000 是频率来源,如果是MOP给定=1,如果是模拟量输入=2,如果是固定频率=3,你自动看说明书,要根据你自己的要求。西门子变频器功能非常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1000 是频率来源,如果是MOP给定=1,如果是模...

除了P1040这个选项没设 因为在访问级别3、4里面选不到

其他都设置了  但还是一动不动。。。

其实变频器和电机本来就不是同一功率  在加上在家只有220V

所以设置起来感觉摸不着方向

网友B:
电机改为三角形接法(刚好是3相220V电源输入),运行肯定不会出线异常。

不知各位总是想着首先去改变频器,俺真心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改为三角形接法(刚好是3相220V电源输入),运行...

那应该怎么做呢?求解

网友C:
外接电位器控制P1000=2,P701=1,P702=2,根据电机名牌设置好电流电压转速!外接电位器接线是否正确?如果正确面板会看到频率大小的显示!

网友C:
A0501

过电流限幅

1. 检查电机电缆

2. 检查电机绝缘

3. 检查变频器的电机参数,补偿电压,加减速时间

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D(2016-12-10):
看说明书快速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