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24V仅有22V,正常吗?

楼主(2014-11-29):
艾默生EV2000变频器,报故障E010,测试24V端子电压仅有22.2V,这正常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要么24V的外接负载过大,把外接负载解除部分再工作

网友B:
正常的

一般都有浮动上下限的,不可能100%标注的电压

楼主:
已经是空载了,一般的空载都偏高,有一台能正常工作的都是26V的,所以这个下偏感觉不太正常

网友C:
不会差这么多   一般也就偏差个零点几伏左右吧

网友D:
电源电流驱动能力下降也会导致电压下降。

网友E:
  偏差不是很大, 还有你的 表正常不,有在别的地方测试电压也是 22 V 吗

楼主:
应该不是电源驱动能力,空载嘛;表应该正常,测别的都对。

网友F:
空载测量的话有点小,但不是差很多,但确实是电压不够,仔细检查一下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