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无感矢量控制和V/F

楼主(2014-11-29):
汇川变频器本来用V/F控制传动,现在改为无感矢量控制后,为什么相同频率下速度不一样了??是不是要设置什么参数!!!

网友A:
v/f模式相当于工频控制,只不过是将正弦信号变为了矩形波,而矢量控制是可以对电流和电压分别控制的,低频时解决无力现象很显著,当然,v/f的转矩提升也有这种效果。之所以两种模式下他们的频率一样而转速不同,是因为矢量模式下他要对电机的许多状态进行监控,被影响也是多面的,并不像v/f那么简单,当然转速不同,应该说矢量模式下控制更精确,更精细。

抛砖引玉之言,希望不要见笑。

网友B(2015-01-26):
楼上说的好  赞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好  赞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好  赞一个

v/f模式固定了电压和频率的关系,矢量控制根据电机运行转态进行了更精确的计算,所以会出现速度偏差,完美的矢量控制必须进行电机参数辨识

网友E:
楼主慷慨 希望早日解决ooo

网友F:
我觉得矢量变频器

就是调V/F更智能化了,输出转矩更完美而已

硬件区别应该只在驱动板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