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如何改进才能y1输出

楼主(2014-11-29):
每个脉冲的上升沿计数 器值加 1,计数器计满 16后复位.同时第一块 PLC的输出点 Y0随该脉冲 ON/OFF动作并通过信号线 ①连接到第二块PLC输入端 X0,这样 X0也以同样的周期 ON/OFF,同样在第二块 PLC内也设置一计 数器,每个 X0的上升沿,该计数器加一,这样 2个 PLC内的 2个计数器的计数值是一致的,即有一 致的节拍.同时第一块PLC初始化和计数器复位时输出Y1通过②号线连接到第二块 PLC输入端

上面的Y1输出第二块plc接受不到 该如何改进

网友A:
用  Y1 去复位C0试试。

网友B:
Y1最多就是导通一个扫描周期,也就是零点几毫秒到几个毫秒,第二块CPU需要多大的几率才能捕捉得到呢?

解决办法是采用高速计数,不过估计也难以有效采集,如果采用高速通信估计还凑合。

另外:你的PLC应该是三菱吧,还是把帖子发到三菱为佳

网友C:
第一个PLC(图中程序)SET Y1,延时一段时间保证第二个PLC接受到Y1信号后再复位Y1。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PLC(图中程序)SET Y1,延时一段时间保证...

是个办法,等2号PLC接到1号PLCY1信号后,再给1号PLC一个信号去复位Y1.

这样非常可靠。

网友E(2015-01-20):
图中程序)SET Y1,延时一段时间保证第二个PLC接受到Y1信号后再复位Y1

网友E:
Y1最多就是导通一个扫描周期,也就是零点几毫秒到几个毫秒

网友F:
楼主慷慨 希望早日解决hg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