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关于电器柜漏电保护器的必要性

楼主(2014-11-29):
各位: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关于电气控制柜的各分断路器需不需要安装漏电保护空开的。

 我公司最近引入一台设备,其中,电气控制柜在验收的时候有人提出 需要把各分断路器换成带漏电保护的的分断路器

 这些分断路器有的是供给电机马达的 有的是供给加热电阻  有的是供给伺服电机的

 需要每个都要换成带漏电保护的吗

 有相关文件规定 或者资料可以参考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你柜中的开关电源和变频器不能用漏保,否则误跳,相关规定不明,但经常移动设备和单相电用漏保。

网友B:
也不了解相关的规定;但设备,需要考虑误跳引起的情况。

装漏保的目的是为了安全,而安全的保证,不只有装漏保一途。

网友C:
潮湿环境和手持移动设备要求用漏保,一般用电设备不安装漏保。

网友D:
漏电保护器主要是安全考虑。哪里需要加,看你系统的具体使用方式

网友E:
人经常频繁操作的地方要装漏保

网友F:
安装漏电保护固然好但是要考虑工作零线及正确的接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