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通讯问题

楼主(2014-11-29):
今天去给朋友检查下台设备,用电脑与三菱FX3U通讯,一直连接不上,数据线是SC-09,显示故障如下图:

开始我以为是数据线有问题(之前用过是好的),换了一条还是不行,通讯设置也检查多次。

软件已重安装了(gxdeveloper8.86)。但现设备与威纶HMI通讯正常。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直接用HMI与FX3u通讯的线连接到电脑上,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A:
3U的通信口出了异常:你的PLC肯定不是正版

网友B:
  是不是 通讯线驱动没有安装好,建议换根通讯线再测试

网友C:
你把GPP软件的串口设置COM1和COM2调换一下,有的时候台式电脑COM口的编号反了,有这种情况,我以前遇到过。因为一般三菱GPX软件用SC09很容易通信的。试试看。

网友D:
加个bd板和电脑通讯试试

网友E:
能不能帮助我啊,我现在需要学习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