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串级控制

楼主(2014-11-30):
各位大虾:

         我有一夹套控制釜内升温的工程,请了解PID或串级控制的大虾给予帮助.

 要求控制夹套温度与釜内温度,以夹套温度为主控
         如果不用pid手动升温曲线是这样的:加热器输出100%时,釜内30摄氏度,夹套10min迅速升值我们要求的目标直90度,停止输出,夹套温度依然上升5度左右,釜内温度上升至32度,由于停止输出,釜内把夹套降温,夹套1min后下降到40度.反复手动升温后,釜内升到60度,此时釜内把夹套降温,夹套降温速度较慢.加热输出40%时,夹套基本控制在90度,加热与吸温基本平衡,腹内>65度时缓慢上升时,输出要下降控制夹套加热与吸温基本平衡,夹套始终控制在90度左右

       要求控制夹套温度在90度+-0.5度,釜内缓慢升到70度,停止加热.

以上各位大虾有没有好的PID应用经验,或串级PID应用经验给介绍一下,谢谢

200或300例程最好,谢谢

网友A:
PID没使用过。

这其实就是一个逻辑问题。

这么清晰了,可以自己编程测试。

网友B:
上半年研究了试验了哈串级控制,但是实际工程上没试,不知道具体效果怎么样。

网友C:
这个用串级最好,如果不会用则可以考虑采用微分前馈实现,效果没有串级好。

需要帮助请留言QQ:39407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