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和昆仑通态触摸屏30米通讯

楼主(2014-11-30):
   我使用S7-300 PLC和昆仑通态触摸屏通讯,平时两三米距离就用6ES7 972-0AC23 (MPI/DP-RS232)就可以了。现在触摸屏放在设备边上,和PLC距离约30米。我原本将6ES7 972-0AC23的MPI那一端加长,就使用了profibus-DP的紫色电缆,两端接上DP头,一端插在PLC MPI口上,一插在6ES7 972-0AC23 MPI那一端,但通讯不上。

   我又想MPI也是RS485物理结构,干脆直接把6ES7 972-0AC23 MPI端的线剪开,中间用profibus-DP的紫色电缆加长,但剪开后发现是6芯线,profibus-DP的紫色电缆是两芯线,不知该接哪两根。

    之前问过6ES7 972-0AC23供应商,他建议我用上面说的DP头加长的办法,但实现不了通讯。

    PS:昆仑通态触摸屏支持MPI直连,可以直接用profibus紫色电缆两端接上DP头,两端分别插PLC和触摸屏吗?

    请高手指点!

    不胜感激!

网友A(2018-08-28):
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