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PLC编梯形图

楼主(2014-11-30):
哪位大侠帮我编下这个梯形图。复位状态时,手动时可以控制电推的上下,也能控制步进电机的旋转。自动时,X0作为启动推杆向下自动开始运动。当推杆接触到下面接近开关X1后,外接时间继电器开始工作120秒。时间到后,推杆向上运动接触到X2信号后,步进电机X3左转120度,暂停时间10秒,然后右转120度复位。

网友A:
楼主你好

用了PLC ,为什么还搞个外接时间继电器呢?

你的推杆是什么驱动的,是液压缸还是气缸还是电动机?

步进电机控制角度,你这个角度有没有限位开关。

没有限位开关,具体要根据你的步进驱动器类型计算确定PLC发送的脉冲数来控制电机转过的角度。

网友B:
  这个 PLC 的我不会,我只会修修简单的,复杂的都找阿水去搞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用了PLC ,为什么还搞个外接时间继电器呢?你...

 你好。推杆是电动的,我需要在随时都可以手动调节时间限制,而不经过改梯形图。请问步进电机旋转角度怎么加限位开关?

网友C:
很简单的,如果需要 请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邮件到keily1108@163.com

网友D:
能不能帮助我啊,我现在需要学习通信。。

网友E:
做好了不知道 行不行 貌似发不上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