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1输出该怎么改进

楼主(2014-11-30):
每个脉冲的上升沿计数 器值加 1,计数器计满 16后复位.同时第一块 PLC的输出点 Y0随该脉冲 ON/OFF动作并通过信号线 ①连接到第二块PLC输入端 X0,这样 X0也以同样的周期 ON/OFF,同样在第二块 PLC内也设置一计 数器,每个 X0的上升沿,该计数器加一,这样 2个 PLC内的 2个计数器的计数值是一致的,即有一 致的节拍.同时第一块PLC初始化和计数器复位时输出Y1通过②号线连接到第二块 PLC输入端

上面的Y1输出第二块plc接受不到 该如何改进

网友A:
 为什么要搞这么复杂,从这个 PLC 再传到另外一个 PLC 呀 ?

网友B:
肯定检测不到,Y1只导通了1个周期,时间太短,建议,延时复位,并且另一台的X0选择输入中断

网友C:
应该能收到,把第一PLC的Y1(晶体管的)接到第二PLC的X3上,把第一个PLC的输出COM与第二PLC的输入COM链接.

网友D:
xuexil  xuex学习下楼上的

网友E:
Y1加自保?C0断开后,再复位Y1。

网友F(2015-02-20):
引用 网友B:
肯定检测不到,Y1只导通了1个周期,时间太短,建议,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