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510恒压补水

楼主(2014-11-30):
9组配置ABB510起动参数输入电机数据
9901 0=ENGLISH
9902 15 SPFC 控制宏
9905 380V 电机额定电压
9906  电机额定电流
9907  电机额定频率
9908  电机额定转速
9909  电机额定功率 此几组参数为基本参数一般都
是默认的但在首次调试时都需
再一一确定与控制的电机是否匹
配
10组配置起动、停止、方向指今输入并选择控制区EXT1、EXT2
1001 0=NOT SEL 不使EXT1
1002 1=DI1 使用EXT2
1003 1=FORWARD 正转(如水泵反转可改为2=REVERSE)
11组配置给定选择
1101 2=REF2% 使用百分数给定
1102 7=EXT2 使用EXT2
1103 0=KEYPAD 键盘
1104 0Hz
1105 50HZ
1106 19 PID
1107 0%
1108 100%
12组恒速选择
1201 0=NOT SEL 恒速无效
13组摸拟输入
1301 0%
1302 40%
14组继电器输出
1401 31
1402 31
1403 12
16组系统控制
1601 0=NOT SEL 允许运行
1602 1=OPEN 参数可修改
1604 7=START/STOP 停车复位
1605 0
1607 0=DONE
20组限幅与保护
2003  变频器最大输出电流
2005 1=ENABLE 允许
2006 1=ENABLETIME 允许
2007 25HZ 最小输出频率
2008 50HZ 最大输出频率
21组起动/停止
2101 8 积分
2102 1=COAST
2108 0=OFF 禁止启动无效
22组加减速时间与加减速曲线
2201 0=NOT SEL 使用积分曲线
2202 5秒以上 现场确定
2203 5秒以上 现场确定
2204 0.1S曲线 速度曲线
25组危险频率
2501 0=OFF
26组电机控制
2603 V 根据功率改动
2604 44%
2605 2=SQUARE
代号 参数 备注
30组故障管理
3001 0= NOT SEL AI故障
3002 1=FAULT 控制盘丢失
3003 0=NOT SEL 外部故障1
3004 0= NOT SEL 外部故障2
3005 1=FAULT 电机过热保护
3006 500S
3007 70%
3009 35
3010 1=FAULT 堵转功能
3011 22Hz
3012 20S
31组自动复位
3101 3
3102 30
3103 3
3104 1=ENABLE
32组监控器
3201 103
3202 498
3203 499
3204 130 监控压力实际值
3205 435 给定值+3.5%
3206 436 给定值+3.6%
34组过程变量
3401 103 显示过程变量
3402 0
3405 4=%
40组PID控制
4001 01~10 增益
4002 1s 积分时间
4003 1s 微分时间
4004 2s 微分滤波
4005 0=NO 反馈信号取反即频率若只能上到25HZ,就要改为1
4008 0%
4009 100%
4010 19 内部给定选择
4011 40 给定值
4014 1=ACT1
4016 1=AI1
4019 60-400% 根据压力表的满量程设定
4022 7 睡眠选择
4023 33HZ 睡眠频率
4024 60S 睡眠延时
4025 5% 睡眠唤醒差值
4026 2S 唤醒延时
4027 0 选择第一组PID参数40组
81组 PFC控制
8118 0.1H  (出厂设置是2H) 自动切换间隔
8119 100% 自动切换范围
8120 4 内部锁定
8123 1=使用PFC控制 PFC使能
3207 ~  130     3208和4011一样  3209比4011大50%~100

注
1、 ACS510有两种控制方式内控控制面板显示LOC和外控控制面板显示
REMLOC与REM的状态由“LOC-REM”键进行切换。在调试变频器时需
将控制状态调至REM状态
2、 压力给定值由参数4011组设定4公斤对应40%5公斤对应50%依此类
推。
3、  4019组参数根据远传压力表量程而设定压力表量程为1.6Mpa时设为
160%压力表量程为2.5Mpa时设为250%依此类推。
4、 反馈压力若与变频器0130组不一致,可调4009组或1302
5、 在重调参数前需先把9902改为1然后在控制柜断电5分钟后送电再
按以上的参数调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