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掉电保持时间

楼主(2014-11-30):
各位请教:

1.海为PLC内部是否有电池?

2.如果电池没电了,内部掉电保持存储器能保持多久?

3.内部电池有电,外部供电断开,请问内部掉电保持存储器能保持多久?

4.PLC内部电池能用几年?

以上  谢谢

CZR技术流、追求

网友:
海为的程序是存在Flash ROM 里的,永久储存,无需后备电池,原理就类似我们常用的U盘..

网友:
海为的PLC是采用Flash ROM存储,停电保持区的数据和程序不会因为没有电而使数据及程序丢失,数据和程序都是永久保存的,不用担心有电没电,请放心使用。

网友A:
海为的程序和数据是永久保存的 跟上面说的 U盘一样

楼主:
那时钟呢?掉电如何保存记录

楼主:
希望官方回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希望官方回答!!!!!!

感谢您对海为的支持,海为PLC程序和停电保持区的数据Flash ROM永久存储,无需后备电池。海为PLC E/S系列PLC主机中,PLC时钟由大电容放电保持,保持时间在5天左右,H/N系列主机为可充电电池保持,时间为40天,超过这个时间,PLC再次上电时,时钟为随机值。谢谢!

前面几位工控网友回答的也很好,在此表示感谢!

楼主:
只有40天啊,有的品牌不是可以1-2年,更换电池呢;

建议海为电池改大容量的,有的场合对系统时间有需求的,比如长时间不使用系统时间丢失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有40天啊,有的品牌不是可以1-2年,更换电池呢;建...

40天只是个保守的时间,实际会比这个长一些。把电池改大容量,这个建议很好,我们会跟公司的研发人员建议的。谢谢!

网友C(2016-03-20):
据我所知:

  1. 有电池。断电后可保持两到三个月。

  2. 内部掉电保持不需电池,永久保持。

  3. 与2相同。因使用永久保持铁电寄存器,数据存储与电池无关,仅需配置掉电保护则可。

  4. 断电情况下时钟继续保持两到三个月,上电后电池自动充电。

网友D(2016-09-18):
时间太短了,希望海为公司能够改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时间太短了,希望海为公司能够改进。

新的系列 C/T/H/N 系列主机的电池已经是升级过了

据说可以用3个月以上呢,讲真,3个月PLC都不上电的话,这PLC买回来干嘛的呢?

网友F:
的外景地是滴撒好低啊收到iHDIA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