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ROM 寄存器

楼主(2014-11-30):
请教各位

  海为PLC中能是否可以使用:FlashROM 寄存器(FD)

(该存储区即使电池掉电, 也能够记忆数据, 因此可用于存储重要的工艺参数。 FlashROM

可写入约 1,000,000 次,且每次写入较费时,频繁写入将造成 FD 的永久损坏,因此不

建议用户频繁写入。)

以上

网友A:
海为PLC中能是否可以使用:FlashROM 寄存器(FD)?

答案是:Of course you can! 我看海为默认的程序都是永久保存的,停电保持区的数据也是永久保存的。这点跟西门子200还是有差别的,西门子的要加电池才能保持程序,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用没有海为官方的答案啊;求海为官方答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没有海为官方的答案啊;求海为官方答复!!

感谢您对海为的支持,海为PLC程序和停电保持区的数据存储本身就是Flash ROM永久存储,无需后备电池。

理论上Flash ROM可擦写1,000,000次,而程序只是在下载程序时存储一次,所以不必担心存储次数超限问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