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使用问题救助

楼主(2014-12-01):
最近做个绕链条的设备,用步进来做移位的动作,链条大概2.4秒绕一圈;链条交叉位为1/8圈,丝杠导程是5mm,链条槽是19mm.这样算下来,我步进的速度要求就是0.3秒走3.8圈,算下来每秒要10多圈,买步进的师傅告诉我步进一般用在300RPM以下的情况,有人可以指点下吗?

1.步进速度最大可以到多少?

2.我现在步进设定2000plus/圈,我脉冲频率高于10000Hz;步进电机就不转,一直在恩恩的响?开始以为是扭矩不够,后面电机拆下来,还是一样。。。。。。

3.上面问题,在细分调高的情况下,有所改善,就是我1000plus/圈,5000Hz都会出现上叙现象,设定5000plus/圈,到30000Hz才出现上叙问题,这又是什么原因?

忘大神出来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对不起,提个问题?为什么我不能发贴??空对象不能转化为值类型,啥意思???

网友B:
(1)PLSY:16位脉冲输出,DPLSY:32位脉冲输出;

(2)PLSR:16位加减速脉冲输出,DPLSR:32位加减速脉冲输出。

脉冲频率是每秒钟发几个脉冲,受限于控制器(PLC或定位模块);细分数是步进电机的分辨率,即转一圈发几个脉冲(跟“步距角”有关,一圈是360度)!

网友C:
普通步进电机300rpm,你设定5000plus/圈,到30000Hz才出现上叙问题,一圈360rpm,当然会出现问题,想避免买好一点的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

网友D:
(1)PLSY:16位脉冲输出,DPLSY:32位脉冲输出;

(2)PLSR:16位加减速脉冲输出,DPLSR:32位加减速脉冲输出

网友E:
台达PLC DVP32ES2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生产解决方案

整合的通讯功能,内建1组RS-232,2组RS-485通讯端口,均支持MODBUS主/从站模式;
CANopen 1Mbps 通讯型主机,以及DVP30EX2:模拟/温度混合型主机
▲ DVP-ES2提供32/60 点I/O主机,满足各种应用
▲ 32ES2-C 内置1Mbps CANopen通讯,结合新一代主机处理速度,以高抗干扰与省配线优势搭建现场设备。
▲ 程序容量:16k steps数据寄存器:10k words
▲ 高于同级PLC处理速度,LD:0.54μs,MOV:3.4μs
▲ 针对大程序容量,提供高效率处理能力,1k steps可在1ms内处理完成
▲ 提供最高100kHz的脉冲控制,可搭配各种运动控制指令 (如遮蔽、对标、立即变更频率等)精确应用于各种多轴运动控制中
▲ 多达4重的PLC密码保护,保护使用者的知识产权
应用范围:圆织机、电梯控制、包装机、送料机、电容剪脚机(步进电机控制)、食品加工机、景观喷水池、纺纱机、卷线机(张力控制)、输送带(转速控制)
联系电话13823137464

网友F:
步进电机的理论转速是600转/分,但实际上达不到,能达到500转就不错了。当步进电机速度和力矩是成反比的,当速度上升到一定程序时,力矩直线下降。

楼主:
听了别人的建议,在脉冲输出方面,改成加减速的。另外,把细分降下来。准备再去现场试试。大神们,多指点啊

楼主:
换了个凯恩帝的交流三相电机,现场测试。不加加减速。是用的台达的28SV2系列PLC(200KHz);使用DPLSY指令,细分设定为6000Plus/圈;发送48KHz频率(8转/S);电机起不来;换成DPLSR指令,加减速时间设定50mS;电机可以启动,频率不断增加;到96KHz(16转/S)没有问题;增加到100KHz(16.7转/S);起动不了;将加减速时间增加到60mS,可以启动。后测试,60mS脉冲频率可以增加到110KHz.那位师傅的建议是对的。

网友G(2015-02-10):
楼主慷慨 希望早日解决a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