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PowerFlex 70变频器报警

楼主(2014-12-01):
AB-PowerFlex 70变频器报警显示:Port 5 Adapter,请问怎么解决???急!!!

网友A:
看看手册上怎么说,这个型号的没接触过。抱歉

网友B:
你确认这是故障报警代码么?

网友B:
查手册,这个型号的故障显示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认这是故障报警代码么?

故障代码是7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手册,这个型号的故障显示如下图:

F005是过压,我出现的问题是F075,清除报警后,还是无法解决

网友B:
这个故障是通讯卡故障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查手册,这个型...

已经排除了是通讯卡的问题,但还是会报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