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电源电气擂台第113期——电瓶充电

楼主(2014-12-01):
    现在电动车越来越普及了,经常有人问电动车怎样充电、耗电多少后充电合适。各种说法不尽相同。本期擂台请你结合自己实际情况谈谈家用电动车电瓶的保养与充电。

        本期擂台 针对以上问题进行阐述,阐述最详细,原创最多的获一等奖。

       工控电源电器擂台两周一期。

       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各奖励50积分。

       类似于大家熟悉的QB,1个MP=1元人民币。

      兑换现金:非积分获得的MP可兑换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电动车电瓶属于铅酸电池,个人认为:尽量不要一次性把电使用完,再充电。每次使用电动车之后,保持20%左右,电动车一般都有电量指示,可以看出来的。在使用的过程中也不要过充,现在充电器一般都有保护功能。但是,电瓶使用久了,过充可能不起左右了;所以只要电量低就充吧。

网友B:
关于这种蓄电池的维护,我是这样保养的每次不管你使用电动车多长时间,只要交流电源220V方便即可进行充电,这样蓄电池才能保持高电位、不易硫化。当使用超过一年后,应该对蓄电池补充蒸馏液一次,我的电动车就是这样保养的,从购新车蓄电池使用四年后才更换的蓄电池。

网友C:
1、电瓶车的电源分2种:锂电池组和铅蓄电池组。

   对于锂电池组,不许可过充电与过放电,违反该规则均会导致电池组毁损!同时锂电池组不许可短路,短路将会发生爆炸+起火,后果特别壮观......

   对于铅蓄电池组,过充电和过放电将会导致蓄电池组性能下降,尤其是过充电可能导致电池膨大起鼓,严重的将会析氢遇明火爆炸,相对严重程度比锂电池组轻N倍。

   但是:铅蓄电池组的体积比能量远小于锂电池组,也就是铅蓄电池组的体积比能量是25-40WH/KG,但是锂电池组体积比能量是铅蓄电池组的5-20倍!

网友D:
1.勤充电:电动车在使用过程中,尽量做到及时充电,否则电瓶的寿命会大幅度减少,等电瓶显示亏电再充是认识误区。使用铅酸电池,要养成当天使用当天充电的习惯,每天骑行电动自行车后不管骑行多远都要充满电,能随用随充是最好!千万不要等电用光了再充电,以免因“深放电”而缩短电瓶寿命。也不要在电瓶倒置的情况下充电。    充电方式与使用寿命:    用电深度 100%  70%  50%  20%   10%    循环寿命 350次 550次 1000次 2800次 7000次

2.浅放电:避免对电瓶过度放电,在骑行过程中,电压表指针进入到[或接近到]红色线的时侯,尽量人力助动,不要依靠电瓶回升的虚电行驶;同时尽量少超载或少爬陡坡,避免电瓶长时间大电流(大马力)放电对电瓶的损伤。

3.多助力:理想的使用方法是“人助车动,电助人行,人力电力联动”,省力又省电。因行驶里程数与载重量、路面状况、启动次数、刹车次数、风向、风速、气温、轮胎气压等有关,所以起步时要先用脚踏骑行,在骑行的过程中扭动调速手把、上桥、上坡、逆风和超重行驶务必用脚踏助力,以避免对电瓶造成冲击性伤害,而影响电瓶行驶里程和使用寿命!

4.即不要使电动车受到意外损害:如不要让积水淹没电机中心、控制器、启动时一定要打开车锁,下车后即关闭电门开关,平时轮胎充气要足,夏季应避免长时间阳光暴晒,避免在高温度、有腐蚀的环境中存放,刹车的同时,要将调速手把转回0档!

5.使用优质充电器:充电器质量优劣对电瓶的寿命关系极大,一般电瓶发生鼓包都是充电器造成的。平日注意观察充电时间,要是充电时间突然缩短或延长,都要引起重视,及时查找原因。

6.避免长时间亏电放置电瓶:如果长时间不使用电动车,应该将电瓶充满放置,其间每月最少要充电1次。

7.定期对蓄电池进行保养维护:新电瓶使用到6个月左右时,就要到专业维修店进行一次补水和脉冲除硫化。对于明显失效的电池也不要轻易报废,如果不是物理性损坏,废旧电瓶可以反复修复使用,做到物尽其用,这样既有利于环境保护,也能大大降低自己的使用成本。

8.限速行驶最重要:以一个12V的电瓶为单位,限速10公里/小时。那么,3个电瓶36V的电动车,最高时速不得超过30公里/小时!4个电瓶48V的电动车,最高时速不得超过40公里/小时!以此类推!相关资料证明:如果按上面数据的70%左右的速度行驶,是最省电的!电瓶受到的损伤也是最小的!使用寿命也会更长一些!正规的电动车生产商,在每辆电动车里都有安装限速保护器,以减少对电瓶的伤害,也增加了人车安全的系数。一些不良经销商,他们拿着电动车行驶速度作卖点,昧着良心拔掉了限速保护器的连接线!甚至有些经销商干脆就不安装限速保护器!这不但对广大消费者增加了安全隐患,而且电动车电瓶的使用寿命将会大大缩短,也加快了广大消费者掏钱换新电瓶的速度!其中的原由大家可想而知,已不必细说了!

9.购车时,要慎重:一些电机功率是600W/700W/800W的大马力电动车,更是电瓶的绝命杀手!总之速度越快,载重量越大的电动车,让你们掏钱换新电瓶的速度也就越快!

10.环境保护,人人有责:众所周知,报废电瓶废弃后对环境污染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延长电瓶使用寿命,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是每一位消费者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所以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既能省钱,又能减少环境污染。

网友E:
        电动车的电池基本都是锂电池,第一次充电肯定要把电池的电用完,然后充电12小时以上;锂电池基本是免维护,没有什么维护的!锂电池充放电次数太频繁肯定对电池的使用年限有损害,所以充电不易太频繁,尽量电池里面的电快用完,再充电。尽量避免使用快充,很伤电池。

网友F:
电瓶车头几次充电必须12小时以上,以后即用即充,经常放电。

网友G:
5楼说法有点出入,锂电池价格比较贵,所以电动车基本上都是铅酸蓄电池。我基本上到家就把充电器插上充电。

网友H:
我家这几年也买了两部电动车,是家里用来拉东西、赶集、走个亲戚用的。期间也更换了几次电瓶,大概一般使用两年时间就要更换,从自己的经验来讲可以概括如下:

一、切忌亏电存放 亏电状态指电瓶使用后没及时充电,容易出现硫酸盐化,造成充电不足,电瓶容量下降。亏电状态闲置时间越长,电瓶损坏越严重。电瓶闲置不用时,应每月充电一次,这能保持电瓶“健康”状态。我们家的电瓶车到冬季,使用的比较少,放的时间比较长,有时候虽然冲满电放那儿,如果使用起来明显的行程短。

二、要定期检验,在使用过程中,如果电动车的续行里程在短时间内突然下降十几公里,则很有可能是电瓶组中至少有一块电池出现问题比如断格、极板软化、极板活性物质脱落等短路现象。此时应及时到专业电瓶修复机构进行检查、修复或配组。

三、勿大电流放电 电动车在起步、载人、上坡时,请用脚蹬助力,尽量避免瞬间大电流放电。特别是我家在拉水果超载的情况下,如果又遇见上坡时,看着是满格的电,一下就降到一半。

四、掌握充电时间 一般情况下蓄电池都在夜间进行充电,平均充电时间在8小时左右。若是浅放电(充电后行驶里程很短),电瓶很快就会充满,继续充电就会出现过充现象,导致电瓶失水、发热,降低电瓶寿命。所以,蓄电池以放电深度为60%至70%时充一次电最佳,特别是冬季更要注意,你看着是满格的电,使用到一半电量,电瓶车的速度就提不上了,夏天要好一点,电量可以适当放电到40%-60%在冲电。

五、防止高温暴晒 电动车严禁在阳光下暴晒。温度过高的环境会使蓄电池内部压力增加而使电瓶限压阀被迫自动开启,直接后果就是增加电瓶的失水量,而电瓶过度失水必然引发电瓶活性下降,加速极板软化,充电时壳体发热,壳体起鼓、变形等致命损伤。

网友I:
 电动车分锂电池和铅酸蓄电池

铅酸电池的使用和维护包括:1,电车减少超载,超载时电池会过电流放电,严重影响电池寿命。  2,电池经常保持满电状态,做到随用随充,避免经常深放电。3,电池充满后再浮充两小时为最好,然后断开电池和充电器的连接。  4,要用专用充电器,不要随便互换。  5,电池和充电器要远离火源和热源,应放在干净通风干燥的地方。  6,长期不用时将电充到半饱和状态,没两月充2-3小时。

锂电池的使用铅酸的差不多,但要注意不可快充,一般充放电500次寿命。

网友J:
  我们同事骑电动车上线班的还是比较多,经常电瓶线路端子脱了,就找我焊接。

  现在的电动车基本都是铅酸电池的。一般都是48伏的。

  新车在买来时有一半的电量,骑行一次就该充电。(就像我们买来的手机一样,第一次把电用完了,持续冲满12小时)。但是电动车电瓶要充电时间为6---8小时,充满充电器自动转为浮充,所谓浮充是指涓流充电,电流很小,可以拔出充电器了,如果是夜里充,满了也没关系,早上拔一样的。

  充满电骑行的路程不长则再充电充满的时间就短,如果放电比较深,比如你把电都用完了,此时充电时间就很长,可以长到10---15个小时,铅酸电池最好不要将电用完,否则寿命减短。

车子上仪表盘都有指针显示,没电的时候就尽快冲。

老婆挑战老公底线,老公迟早会发飙。

你总是挑战电瓶的底线,他就挂地比较早。

网友K:
个人感觉现在电动车品牌不少,爱玛、追风鸟、雅迪等,还有个各种各样的电池充电器,个人认为充电器不要通用,

首先,都是48V充电器,输出端的端子形状不一定一样。

其次,都是48V充电器,输出端的正负极不一定一样。

如果充电器输出端极性跟电池相反,充电器又没有反接保护的话,你会听见“啪”,你的充电器烧啦!

还有,都是48V充电器,充电电流不一定不一样。
要根据电池容量配充电器。
充电电流2.5A的充电器是充17、20AH的电池用的,充电电流1.8A的充电器是充10、12AH的电池用的。
用2.5A的充电器充10、12AH的电池,冲电电流太大,损伤电池。
用1.58的充电器充17、20AH的电池,冲电电流太小,长时间冲不满。

网友:
电动车电池一般都是铅酸电池,铅酸电池保持满电是最好的,一个月或两个月最好有一次预防硫化过充电。一年加一次蒸馏水。免维护的也要加。充电式温度不要太高。

网友L:
现在的电动车都是免维护电池,新电池前三次最好充电12小时以上,以后随用随充电!

网友M:
现在电动车多用铅锌电池,免维护,只要充电注意点就行了,基本上第一次电要用完再充电,充电不少于12小时,勤充放电,多用.

网友N:
做过两年的直流电源屏(给电厂用的,接触的人应该很少),电源屏要配铅酸蓄电池。

1)铅酸蓄电池极少爆炸,相对锂电池安全很多。

2)铅酸蓄电池有记忆效应,前几次一定要放电干净,然后再充满,然后定期的放电干净再充满。

3)电池的充电器一定要选优质品牌的,蓄电池鼓胀多是充电充坏的,如果充电器好,可一直充电不用拔插头。,这样反而有利于蓄电池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O:
o哦哦哦哦哦哦 错 不

网友P:
从我个人骑电动车7年来的经历来说,我认为只要坚持做到以下几点就能延长电动车电瓶的寿命:

1.首先不能超载超重行驶(如骑车带人或装载重物等)行驶中发现仪表显示电量不足时,要用人力骑行,因为深度放电对电池寿命的损耗很大。

2.注意充电方法。

(1)新电池在第一次充电时,时间一定要长,要保证将电充足。

(2)夜间充电,平均时间在8小时左右,避免过充和欠充。

(3)对于铅酸蓄电池来说,不管路程远近,使用完后都要立即充电,随放随充,不要到电量完全耗尽才想到充电,如车长期不使用,也要保证每月补充电一次。这样既可保护电池,又能延长其使用寿命。

(4)充电时,指示灯显示满电时不要立即拔下来,再浮充2-3小时。尽量一次将电充满。如确实需要在充电过程中骑行,应在骑行完后立即充满。

(5)蓄电池放出电量的50-70%时进行一次充电是较合理的,对电池的寿命有好处。

(6)要选择充电器参数与蓄电池良好匹配,使用时不要将蓄电池置于过热环境中,特别是充电时应远离热源。蓄电池受热后要采取降温措施,待蓄电池温度恢复正常时方可进行充电。蓄电池的安装位置应尽可能保证良好散热,发现过热时应停止充电,应对充电器和蓄电池进行检查。蓄电池放电深度较浅时或环境温度偏高时应缩短充电时间。

3.尽量避免急刹车。频繁的急刹车会影响到刹车灵便度,耗费电池容量;车速不宜过快,车速越快,对电池的损耗越大。

4.避免长期亏电。亏电状态是指电池使用后没有及时充电。亏电状态闲置时间越长,电池损坏越严重。特别是夏天,务必及时充电。存放时间每超过一个月就要补充一次电。

5.上桥、上坡、逆风行驶时务必要用脚踏助力,以避免对电池造成冲击性伤害,影响电池的续行里程和使用寿命。

6.电瓶在电动车上安装要牢固,以防骑行时电瓶受振动损害;经常清除电瓶盖上的灰尘、污物,注意保持电瓶干燥、清洁,以防电瓶自行放电。

以上是个人的几点体会,仅供各位朋友参考,不当之处处敬请批评指正!

网友F:
家庭用电瓶车电池,免维护,只要平时充电时注意一下就行了,尽量避免使用快充,经常放电充电!

网友Q:
    电动车电瓶电源通常分锂电池和蓄电池两种,本人家用电动车使用的是36V锂离子电池,现根据自己多年来的电瓶使用经验及所知道的电瓶知识,谈一点其充电和保养的个人看法。

    买来电动车,首先要看使用说明书,依据说明书的电池充电要求在使用前及时充电。新买来锂电池通常电量很低,一定要保证首次充电充足。一般规定锂电池首次充电要超过8小时,直到充电显示绿灯(表示充满)为止。在日常使用中,电池充电时原有电量不能太多也不能完全没有,当显示半格便要立即充电,如果用完了再冲很难充进去,要靠延长时间得以完成充电,对电池使用寿命有较大影响。此外,电动车不用了要充满电存放,亏电状态也会缩短电池使用寿命。

    锂电池保养很重要,要经常检查电池接线柱接点是否腐蚀,防止雨淋暴晒引起电池流液漏电。用完电动车要及时关闭电源,电动车处于待电状态一是耗电,二是损害电瓶。

    蓄电池维护要定期打开电池盖板补充电解液,如蒸馏水、稀硫酸等是较好的电解液,加满为止,不要外溢。

网友R:
第一次充电一定充满,然后再充一到二小時。以后

用了80%也可以充,对电池不会有伤害,但不能充的时间太长了,一般是充满电后1小时左右就行了。时间长了对电沲不好。 如果还剩80%的电,而且第二天也够用,也可以不充。但尽量不要把电量用完了再充,这样对电池不好。

网友A:
引用  的回复内容: 电动车电池一般都是铅酸电池,铅酸电池保持满电是最好的,...

估计很少有人这样做的。

网友S:
电动车作为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交通工具,充电问题一直有不同的说法,什么时候充电,充多长时间,充电时间对电瓶的影响有好多种说法。

嘿嘿。。。

电动车蓄电池充电偶不懂,但工业中用到的UPS稳压电源中的电池组始终处于充电状态,很多电池用了十多年了没见说有鼓的,也很少加蒸馏水,不知这是为什么?是工业中使用的蓄电池质量格外好么?还是蓄电池的损坏原本就不是充电的原因?

工业使用的UPS蓄电池组与普通电车蓄电池使用有什么不同,偶像通过不同点就可以找出蓄电池寿命衰减的原因。

工业中使用的蓄电池,负载恒定或基本恒定,没有大幅度的启动和刹车现象,一个长期处于恒定运行状态下的蓄电池的性能一定比频繁的大电流启动的电车要用的久。

工业的蓄电池组在温度机会恒定的控制室内,很少的灰尘,轻微的震动,没有风吹日晒没有颠簸起伏,所以其对于蓄电池来说里面的电解液挥发和变质的情况要远远好于普通电车。

普通电车蓄电池损坏的主要原因就是电解液的损失和蒸馏水的挥发,造成电极板没有全部浸入电解液中,如果充电时间过长,电极板裸露的部分会发热造成蓄电池上册没有电解液的气体发热膨胀,造成蓄电池鼓泡,因此蓄电池本身的损坏与充电时间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T:
  现在市场上一般的 电动车电瓶属于铅酸电池,个人认为:尽量不要一次性把电使用完,再充电。每次使用电动车之后,保持20%左右,电动车一般都有电量指示,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U:
    家庭用的电动自行车电池有锂电池和铅酸电池两种,由于蓄电池价位适当,绝大多数家用电动车都是铅酸蓄电池的,我就换过电池,一组四块,大概280元左右(旧电池要给人家)。

     下面就说说电动车电池的使用情况。

     首先对于锂电池的“激活”有一个众多的说法是:充电时间一定要超过12小时,反复做三次,以便激活电池。这种“前三次充电要充12小时以上”的说法,明显是从镍电池(如镍镉和镍氢)延续下来的说法。所以这种说法,可以说一开始就是误传。锂电池和镍电池的充放电特性有非常大的区别,而且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我所查阅过的所有严肃的正式技术资料都强调过充和过放电会对锂电池、特别是液体锂离子电池造成巨大的伤害。因而充电最好按照标准时间和标准方法充电,特别是不要进行超过12个小时的超长充电(充电器显示充满即可)。

     再看蓄电池,铅酸蓄电池由于其制造成本低,容量大,价格低廉而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但是,若使用不当,其寿命将大大缩短。影响铅酸蓄电池寿命的因素很多,而采用正确的充电方式,能有效延长蓄电池的使用寿命。

     1如果经常带人、爬坡,建议行驶到说明书上最长续行里程的50%即可充电。

      2正常情况下电动车(不经常带人、不整天爬坡),建议行驶到说明书上最长续行里程的60%-70%后充电是最好的,既可以避免电池早期容量损失现象,也可以避免过放电。

      3如果平时开得很少,一星期也没行驶到最长续行里程的60%-70%,建议充电一次。

     4如果外出或长期不用,建议一个月补充一次,并将电动车放在阴凉干燥处存放。

      5每个月深放电一次,也就是将电池的电量一次性骑完至欠压状态,再对电池进行充电,这样也能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电动车电池经常使用,电池的寿命也会相对的长一些。

     6电池是需要勤用勤充的,基本上每天骑料之后就要充电,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电池可以跑30公里,跑料5公里或是10公里就给它充电,这样未必对电池有好处。因为当电池充满电的时候,肯定会有气体的溢出,而这个气体,则是电解液中水分分解产生的,这样失水就产生了,频繁的如此充电,电池的失水次数增多,电池也会很快进入失效期、所以更好的方法是如果第二天不需要骑电动车,最好充满电,不过当骑料5公里或10公里之后,第二天的路程还够跑,则等第二天骑过后再充电,这样电池的失水会减少,电池的寿命也就延长了。另外,对于一些电池可以跑30公里左右,但每天骑行在7、8公里左右的情况,最好不要等第三天或是第四天电量完全用完了再充,应该在电池的电量剩下一半不到的时候充电,因为电池在电量不足的情况下存放,容量产生极板硫化。

       另外再说一点,在充电时,先插电池端的插头,再接220V市电。充电结束时,先拔掉220V市电,再拔电池端的插头,当充电器转灯变绿时,可以再充一到两个小时左右,电池就已经充满了,不能一充就充一夜,这样会过充,过充对电池损害非常严重。

        此外,电动车电池经常使用,电池的寿命也会相对的长一些,也就说,电池不怕你天天用,就怕你长时间不用。另外铅酸电池的容量也受温度的影响较大,气温较低时,往往充不满,所以,电车的续航里程会有所缩短的。

网友V:
   我现在给电动车充电一般都是用时控器来控制充电时间,这样可以避免过充,而导致蓄电池出现发热或涨鼓损坏的情况发生。之前就试过两次把蓄电池充坏了。因为往往大家都知道智能充电器可以自动保护,但是它也有失灵的时候;另外蓄电池用久以后液位损失导致电压达不到充电器的动作电压,充电器就不会停止充电,结果就会把蓄电池充坏。所以加一个时控器来控制充电时间对防止蓄电池过充是万无一失的良策。

   具体的充电时间可根据蓄电池的用电情况来定,一般不要超过8个小时。每一次充电一般都是蓄电池耗电50%-70%左右就可以充电了。现在我家的两部电动车基本上每天都用,但蓄电池的寿命都可以达到4年左右。

网友W:
1、第一次使用电动车前必须充满12个小时,勤充电。假设您的车充满电可以骑100里,您骑70里左右就必须充电了。如果每天骑30里,天天充有益无害。正常情况下(不经常带人、不整天爬坡),一般开到说明书上最长续行里程的60%-70%才充电是最好的,既可以避免电池早期容量损失现象,也可以避免过放电。
2、如果经常带人、爬坡,建议开到说明书上最长续行里程的50%即可充电。
3、如果平时开得很少,一星期也没开到最长续行里程的60%-70%,建议充电一次。
4、如果外出或长期不开,建议一个月充电一次。
5、无论如何,充电时间不要超过8小时,特别是3、4点所说的情况,更不要超过5小时。
6、新电池在使用8—12个月要到维修店进行一次补水和脉冲除硫化。
以上情况均以电池性能没有明显下降为前提,如果电池性能已经明显下降,请酌情修改
使用中应如何保养电动车的电池不宜频繁地给电池充电,因为电池的充放电循环数次是一定的,一般在300次左右,频繁给电池充电会加重电池正极板上地活性物质软化脱落,还会导致板栅腐蚀加快。因此,带电池电量消耗到70%~80%时(你的应该在第三个用完),再给予充电,对电池地使用寿命有利:
车子行驶过程中,不宜频繁地启动、刹车,因为此时耗用电流大,对电池不利。
遇到较陡地上坡或路面条件较差时,下车推行(可带动力),减少电池大电流放电,容易损伤电池。
经常注意电池的蓄电情况,如有亏电现象,要及时给予充电,以防硫化;
充电时要充至绿灯亮为止,不宜中途停充再行驶,这样极易产生硫化;
车子长时间不用时,应充饱放置,每月还要给电池补充电一次,以放硫化。

楼主(2015-01-01):
本期擂台已结贴,谢谢各位的支持。

                      昵称                            注册ID

一等奖20MP:       kwdpwl                            kwdpwl

二等奖10MP:        Smile-lyc                      lyc19730508

                   红玫瑰之恋                      红玫瑰之恋

                   安徽 爱学习                      爱学习爱讨论

                   mrfuyong                          mrfuyong

三等奖50积分:      世猫                             世猫

                   平常心心常平                     chuansh5410

                   撞破烂钟——王者之师             jiaoanpeng

                   小诚                              诚立电气

                    Maomian                       maomian

                   工控新手-钟艳婷                乖乖小笨熊

楼主:
敬请关注《电源电气擂台第114期——电气设备试验》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1/603555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