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 800-0610-7转矩错误故障

楼主(2014-12-01):
变频器起步时电机电流很大,但电机不转,过一会报,TORQ FLT故障,但有时候正常。请各位大侠支支招。该变频器应用于矿井提升机。

网友A:
首先可以确定一点,你的变频器应该没带速度反馈.(加一个RTAC板,闭环控制就会解决你的问题)

还有出该现象的时候 是否在平衡位置或者负载很小的时候。这时候变频器建立的电机模型不足以判断出电机速度,所以会出现只有电流咩有速度的情况。

你是标准版参数吗?如果是的话检查一下你的26.09参数是否激活,尽量别打开它。

还有就是把你的比例提高一点。。。试一下。还有22组22.06斜坡时间,设置为0试一下。

还有就是21组你的参数设置是否合理。

以上办法可能会降低你故障出现的概率。但是不保证一定不会再出。最好加编码器和RTAC板变频器闭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