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局停电一天 工厂电气仪表应如何应对

楼主(2014-12-01):
我单位所用高压是10KV进线,变压器为10KV变380V,有时供电局电网检修,会临时停电8-12小时。在此请教各位大神,对于车间的DCS系统以及各种用电仪表应如何处理,车间仪表供电有UPS支持。供电局停电之后要不要按程序将各类仪表用电断开,来电后待电网电压稳定后再送电?如果停电后各类用用电仪表用电不断开,来电之后电网电压对各类用电仪表有没有损害。前提是用电仪表有UPS支持,但维持只能3-4小时。 求各类大神指教。

网友A:
在将10KV变成380V之后,加入隔离变压器,在将出线端接到UPS上,在从UPS出线端连接到仪器仪表终端设备上,一直用UPS来供电。虽然有可能对UPS的电池使用寿命造成影响,但觉得相对来说,更能保护终端设备一点。

网友B:
在供电停止前或者逆变电源停止逆变前,按照正常的操作程序对DCS系统进行关闭

网友C:
单电源或单回路供电的企业,应自备发电机电源供给一类负荷,如消防用电、自控系统的DCS供电。这样DCS系统的后备UPS(或EPS)容量可以较小。如果没有自备发电机,则DCS的后备电源就必须加大电池组的安时数量,也就是延长后备电源的支持时间,否则就应按工艺要求的流程逐步关闭DCS系统,实现软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