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断路器进出线不同线径不能共头的原因

楼主(2014-12-01):
1、进线载流量一定要大于出线载流量,出线载流量要大于等于断路器载流量,断路器就是为了保护出线端电缆和设备而装的。当出线端过载而电流未达到断路器跳闸电流就出事故了。断路器主要保护出线到汇流排这段线路。
     2、在选择断路器时首先要考虑负载总功率,由总功率选择电缆,再由电缆选择断路器,同时要考虑到电缆长度,任何电缆都是有一定阻值的。防止出线电缆负载烧毁而断路器未动作。
     3、不同的材质是不可以的。
     4、根据负载电流选择断路器(包括微断,熔丝等过流保护装置也是类似的)容量,断路器选定以后,过载跳闸电流即已确定(大型断路器往往允许整定跳闸电流),再复核压降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5、在有较大漏电流的情况下,如果线径只按负载电流设计,可能导致线径偏小,超过导线安全载流量,电缆发热过温,存在的安全风险比漏电流更甚再根据断路器容量选择导线线径。
   但是在有些场合下,接线端子确实不够的话,或者说电线接头比较多。一是增加辅助端子进行接线处理。还可以把两个不同电线接头进行先压接在一个大小适合的铜鼻子内,前提是两种线径端子头要搪锡处理为最好。也可以压接以后,往铜鼻子内部灌锡,一是填满铜鼻子空余空间,二是增加两种线径端子粘合度。这样处理以后可以一起压接在断路器、接触器、端子座等的一个端子上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