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您如何检查传感器故障

楼主(2014-12-01):
1、接线盒内用万用表检查正激励(+EX)和负激励(-EX)间电阻值(在接线盒内通向仪表的信号电缆接线柱上侧)。其阻值大约为400Ω/传感器数。用万用表测量总输出端的正输出(+Si)和负输出(-Si)之间电阻,其阻值大约为2500Ω/截面数(注),如果发现阻值不对,按下一步继续查找。
     注:截面是垂直秤台纵向方向,每一对传感器的面。即一个截面一般有一对传感器,如30T汽车衡有4只传感器,分在两个截面上,截面数为2。
     2、逐次断开传感器,用上述1的方法,测量正负激励端或正负输出端间阻抗值,查出损坏了的传感器。如果这步检查没有问题,则按下步继续查找。
     3、将砝码依次放在秤台各个截面上,如果发现那个截面的示值不正确,则再将砝码放在这个截面的传感器角上(压角),查出坏传感器,再更换传感器。
     4、或者脱开某传感器的+Si、-Si端在不通电的情况下测电阻值,应在350Ω左右。